如图示,冲击气缸如何安装固定?

楼主(2012-04-26):
如图示,冲击气缸如何安装固定?

网友:
主要是看你有什么要求的安装形式,气缸是有很多种安装形式,比如LB脚安装形式,前法兰,后法兰,中间铰轴等   自己根据要求去安装,

网友:
增压缸,和普通气缸安装没什么差别

网友:
这种属于基本形式安装的,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拿掉一端的螺帽,然后再固定在要固定的地方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
多谢了,我知道怎么安装了

楼主:
我还想问一问这个控制气路怎么接,它有三个进气口

网友:
最好是利用前法兰安装,材料前法兰收拉力,力量通过气缸轴心,气缸寿命长些,具体的力计算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
前法兰固定比较好一点,缓冲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