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二次增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26):
请教达人:我查了些关于挖掘机二次增压的原理,大概如下:

简单一点说,就是液压系统的主溢流阀如厂家设定为正常时是34Mpa,那么就在主溢流阀上增加一个油路,在按下二次增压开关时,油路导通,给主溢流阀一个压力,通常增加10%,那么此时主溢流阀的开启压力在34+3.4=37.4Mpa,也就是说通过二次增压,此时液压系统达到34.7Mpa(约380公斤),主溢流阀才开始泄压,使挖掘机的工作效率增快!

请教达人以上的原理准确吗?还有个问题,既然二次增压可以增大挖掘力和提升效率,这么说实用性还是很强的,为什么挖机上二次增压还是手动按按钮,而没有实现自动控制呢?自动控制应该不难实现,是不是自动控制有什么弊端呢?

网友A:
你的液压系统二次增压的理解是正确的.
如图,是主溢流阀的结构示意图...标示为1的就是系统压力区域.右端PZ通常通过一个1/4接头与液压先导油路连接,中间由二次增压电磁阀与操纵手柄上的二次增压按钮控制油路的通断...很明显,当二次增压模式打开时,from pump的1处系统压力不仅要克服主溢流阀弹簧的阻力,而且还要克服来自PZ处的先导油压,从而提高了系统的溢流压力,而提高的程度就是来自PZ处系统先导压力的大小.
二次增压的作用,你表述的也不错,通常在系统正常工作时,30MPa是系统的设计压力,但是偶尔超过这个值也不会对系统造成什么损害,因此,如果在挖掘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挖到比较大的石块,由于石块插在地下的泥土中,挖斗内的物体重量并没有超过系统允许负载,但起升力却不够,此时,通过手动按下二次增压按钮,临时性加大系统压力,提高挖机的起升上限,将石块从地下抠出来后,再松开增压按钮,进入正常的工作模式...
如果像你说的改为自动控制,那你想过没有,自动控制是不是就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负载超过系统正常压力,二次增压就自动开启,那这与将系统压力提高10%有什么区别.设置二次增压就没有必要了嘛.

网友B:
应该是二级调压,不是二次增压

网友:
很有深度,支持下

网友:
不要只看形式,想通设计这个功能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液压系统二次增压的理解是正确的.
如图,是主溢流阀的结构示意图...标示为1的就是系统压力区域.右端 ...

很专业,非常感谢!

针对比较恶劣的工况,像石头较多的土壤,需要经常使用二次增压按钮,这种情况下设置成自动控制的会好些吧。因为人工去判断的话需要有判断的时间,然后再去按按钮增压,那么这个判断时间里面油就白白耗掉了。我觉得如果是自动的话,会减少油耗。但是机器经常在超出溢流压力的情况下使用,对于液压系统的使用可靠性和寿命都是不利的。

个人愚见,请达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二级调压,不是二次增压

也有地方成为二次升压,意思都一样吧

网友:
其实也在考虑成本问题,挖掘机的成本不能增加太多(利润也就定在那了),就用二次增压装置了

网友C:
确定是二次增压而不是远程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二次增压而不是远程调压?

何为远程调压?什么情况下用?望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为远程调压?什么情况下用?望指点

二级调压,也称为远程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