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梯形牙怎么加工?加工时因刀杆太细,总是振动

楼主(2012-04-26):
这个梯形牙怎么加工,加工时因刀杆太细,总是振动,没车几下刀头就断了。材料是络钢。

网友:
批量少用好质量的高速钢低速冷却车削,批量大用旋风铣

网友:
同时刀具刃磨(几何角度),切削量和切削法的选择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