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铣和端铣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4-26):
粗糙度对比块上有“平铣”和“端铣”两种,我不明白加工方式。想请教一下。

顺便再给传授一下“立铣”吧。此三种的区别。感谢。

网友A:
平铣是铣刀垂直于工件,沿着平行于工件表面的方向运动!
立铣是铣刀垂直于工件表面,沿垂直于工件的方向运动!平铣刀的刃部不过铣刀轴线中心,立铣刀因为要垂直加工,需要底刃过中心!立铣刀可以垂直铣削,也可以平铣!平铣刀只能平铣!!
端铣是指利用端铣刀铣削工件表面的一种加工方式。端铣时,由分布在圆柱或圆锥面上的主切削刃担任切削作用,而端部切削刃为副切削刃,起辅助切削作用。端铣刀具有较多的同时工作的刀刃,加工表面粗糙度较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铣是铣刀垂直于工件,沿着平行于工件表面的方向运动!
立铣是铣刀垂直于工件表面,沿垂直于工件的方向运 ...

解答好详细,顺便问一下,槽铣刀铣槽是属于立铣吗?

游客

网友:
属于,不过一般刀刃数量不一样,键槽铣刀一般两刃,方便排屑。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铣是铣刀垂直于工件,沿着平行于工件表面的方向运动!
立铣是铣刀垂直于工件表面,沿垂直于工件的方向运 ...

非常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答好详细,顺便问一下,槽铣刀铣槽是属于立铣吗?

哦,非常感谢

网友:
二楼解释得真到位!

网友:
我们现在要做一很小的冲头,尺寸为长0.7*宽0.4mm左右,四个直角处需倒R0.05,同时还有一问题,此小冲头为一排12个,每个之间的距离为2mm(见附图),这样光曲磨可以加工出来吗?若不能还有神马其他工艺可以啊?

网友(2013-06-03):
端铣是卧式铣床用的还是立式卧式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