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把草图保存成库零件?

楼主(2012-04-26):
SolidWorks如何把草图保存成库零件?

网友A:
一般是在前视面画好零件轮廓,然后保存为sldlfp文件。可以保存到默认的位置。一般默认在D:\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data\weldment profiles文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在前视面画好零件轮廓,然后保存为sldlfp文件。可以保存到默认的位置。一般默认在D:\Program Files\S ...

也可以直接添加为库零件

网友:
这个 看看帮助里  帮助里写有的

网友(2014-06-25):
谢了,学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