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锥螺纹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4-27):
材料A3。车PT牙孔为45,牙长20.

楼主:
现在我车的刀容易磨损,震刀。请问该怎么干这活啊?有专门车锥螺纹的刀粒吗?请大侠们解释下,,谢谢啦。

网友:
看你用什么设备加工,数控车床最方便

网友:
车螺丝不是很了解,不过震刀好像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
你选用的刀杆强度不够,刀具的几何角度再检查一下,国产刀具要钨钴钛类或YS25等,线速度要适合

楼主:
用的是数控车,就是刀粒易损。不是刀杆问题,刀具了用的是55度内螺纹刀。可能是因为牙距有点大(2.3的),而用的刀粒有点小?或者切削参数不合适?有经验的,讲解哈。。。。谢谢了啊

网友:
用G76C车 这个 不是 问题 ·~~·

网友:
现在我车的刀容易磨损,震刀。请问该怎么干这活啊?

网友:
刀具问题

网友A:
内孔车螺纹的问题:
1)刀杆尽量用最粗的
2)刀杆悬伸尽量小
3)刀尖中心高度一定要校准
4)冷却要充分
5)根据刀具推荐的参数和走刀进行加工
6)大螺距螺纹建议用交替式进给
7)内螺纹建议用反向侧向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车螺纹的问题:
1)刀杆尽量用最粗的
2)刀杆悬伸尽量小

谢谢。。。

网友:
PT?是NPT螺纹吗?NPT,是60度的

网友:
我们车2.2牙用25刀杆就震,换32刀杆就OK

网友(2012-05-31):
用2-2。5的螺纹刀片

网友:
多数都是硬度达不到,所以震的吧,还有如果锥螺纹从尖头车起 那么中心高一定要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