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断车削怎样容易保证尺寸

楼主(2012-04-27):
           零件端面上有很多孔系,最后精车总长的时候怎样容易保证尺寸很稳定(注:孔必须先做,因为端面是摩擦面,表面粗糙度要求很高),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此精度主要是位置精度吗?

网友:
会有加工痕迹
很难保证精度
不了解是否有这么大的车床够加工

网友:
间断切削会有毛刺产生,但是尺寸似乎能保证吧,摩擦面一般要磨削吧

网友:
先钻孔再加工端面的话,会有毛刺翻进孔。加工不难,最多刀具消耗稍微大些,因为是断续切削。不能改工艺先车平面再加工孔吗?

网友:
一次装卡完成两个轴承位置。

网友:
分粗精车,精车余量不要太大,尽量用锋利点的刀具,这样毛刺会很小,尺寸也会稳定些,如果在数控车床上加工,可以考虑用恒线速,外观及粗糙度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