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轨的滑块可以拆线轨掉个方向吗?

楼主(2012-04-27):
线轨的滑块可以拆线轨掉个方向吗?

网友A:
看滑块的结构了,还有一种辅助工具专门用于拆卸,如果精度高就不建议这样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滑块的结构了,还有一种辅助工具专门用于拆卸,如果精度高就不建议这样做了

可是我们的设计把基准面设计的跟线轨滑块相反啊。

游客

网友:
订货的时候跟厂家标注明白,每根导轨和滑块的基准面在哪一侧就可以了。厂家会给你弄好的,按照你的要求将两个滑块的基准侧磨准。

网友:
不建议这样做,线规滑块有基准面的,要求精度比较高的话换了就会降低精度

网友:
有辅助工具可以将上面的滑块取下来的,但如果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