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缸提升,很好奇油泵出口没卸荷阀,今天要付款了!

楼主(2012-04-27):
供应商给的液压图,很好奇为什么在油泵出口那里没卸荷阀?

楼主:
RT所示 今天要付款了 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
教材上一般说的 这种同步提升,精度不高的,基本上都是 一个电磁阀 控制2个缸,供应商搞过来的 居然是单独控制的 这种有什么缺点?

网友:
供应商设计的没有大问题,你好好看看教材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材上一般说的 这种同步提升,精度不高的,基本上都是 一个电磁阀 控制2个缸,供应商搞过来的 居然是单独控 ...

此系统用了变量泵可直接调压,固无单独调压溢流阀。这样单独控制应该也可以达到同步,就是调试麻烦点。如果同步要求不高真没必要单独控制,倒是增加成本,增加调试难度。

网友:
注意你用的是变量泵,它能卸荷降压

网友:
是恒压变量泵,油泵自身可调整压力,达到设定压力时,泵没有流量输出。
但是为什么没有安全阀啊?

网友(2012-06-17):
我用过这样的恒压变量叶片泵(台湾产),没有加卸荷阀,但使用过程中发热严重,电磁阀换向时有冲击,有1台泵内的变量套都坏了,要加卸荷阀的

网友:
两个阀分别控制怎么保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