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镍后工件原始尺寸会变吗?

楼主(2012-04-27):
请教各位高手,度镍后工件原始尺寸会变吗?如变的话会是多少。。。。。。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会有变化啊!尺寸改变是由镀层厚度决定

游客

网友:
谢谢指点,那一搬会是多少呢,这是问题的关建。。。。。。。

网友:
那看你能镀多厚的了
没接触过镀镍
镀鉻接触过
也就几个丝吧
上10个丝就难了

游客

网友:
镀铬能到10丝不是问题,我有镀过,我是想要知道镍正常镀会改变原始值单面多少。。。。。。。

网友:
镀膜厚度几丝到十几丝不等,当然要再厚些也行,无非是镀时间长些成本高些。

游客

网友:
谢谢指点。。。。。。。

网友A:
楼上分析得很详细了!

游客

网友:
嗯,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清楚了,没看到我要的数值。。。。。。

网友:
我的概念是只要镀 就有尺寸变化···3、4楼的哥们分析的很清楚了·

网友:
镀层厚度就是尺寸的变化量,如果是起装饰作用,可不考虑尺寸变化,因为镀层一般就几丝,如果是配合面,要考虑镀层厚度,用配合尺寸减去镀层厚度,并且镀层厚度要严格控制

游客

网友:
镀铬我常见到可以达到单面15丝,我就是对镀镍不清楚,这知道会变,但最大量全变多少不知道,也知道就几丝,但正常的镀镍到底是多少丝呢,我一直定义在2丝左右,是否在2丝左右没相关的定论。。。。。。。。

网友:
镀层一般都是μ 到丝就很厚了。有几十μ的厚度就足够了

游客

网友: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
螺纹件一般是8~15μ吧

游客

网友:
谢谢。。。。。。。。。。

网友:
我不做电镀,做机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分析得很详细了!

想知道很详细的,我建议你直接打电话去电镀厂咨询,最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