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什么装置使输出力方向变成垂直向下?

楼主(2012-04-27):
  现液压缸缸筒水平固定,输出力水平向右,能通过什么装置使输出力方向变成垂直向下?而其大小不变。

网友A:
来个换向阀,

网友:
一对锥齿轮加齿条...或者连杆滑块机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齿轮齿条,或者连杆滑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换向阀,

哈哈,说的太好了,换向阀就是换向的呀。

游客

网友:
呵呵,我没明白他们说的齿轮齿条 伞齿轮 要干嘛...

网友(2012-06-17):
简单的可以用曲柄改变使用方向,1:1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