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套后怎样拆开?

楼主(2012-04-27):
一个轴和一个轮子热套后怎样拆开??如图。各位大神指教呀。轮子已经废了。但是轴还是好的,还要用。

网友:
就是闲置过盈量很大咯,实在不行就把上面的车掉吧,下次建议你轮子中间开个键槽,通的,用坏了,直接上车床车,车到键槽位置套子自己蹦开了,直接拿下来,不过你这个车车蛮长时间的,毕竟这么大,哈哈。

网友:
热装的可以冷拆啊,试试吧

网友:
直接上机床吧
把轮子干掉就行了
冷拆的话,如果操作不当回损坏轴的吧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最好是用压力机热压,这样不好伤到轴,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
最好知道过盈量再考虑。。。。。

网友:
工件很大,车削去除也不易,最好是用压力机热压

网友:
钻一圈大孔,然后用焊枪切断

网友:
只能热出呀  还可以用压力机压

网友A:
热压出来应该不是很困难

楼主(2012-05-30):
引用 网友A:
热压出来应该不是很困难

多谢,有的公司用冷冻的方法,不知道热压要加到多少温度,用多大的压力机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