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方向盘注塑成形后有很多毛刺,求合理方案

楼主(2012-04-27):
汽车方向盘注塑成形后有很多毛刺,现很多用手工作业,如果使用加工中心加工的话,方向盘的尺寸会有差异。这样会出现有的地方铣多有的地方会铣少。哪位高手能提供合理的加工方案.

网友:
注塑模具上面找原因!!

网友:
方向盘用注塑方法制作,这是哪一种类型的汽车?

楼主:
工厂那边说模具没办法解决,他要我们弄设备和刀具来加工方案,我的想法是做个设备,那个设备可以手动的移动,设备那里装一把刀可以削毛边,前面做个胶挡块,这样可以定位不让刀具削多了,方向盘下面做个工装手动旋转方向盘,把外圈弄完后再移动到内圈,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2012-06-14):
产品出问题,无非是人机料法环这五个环节出了问题。人:操作者对毛刺没有影响;机:注塑机和模具;料:可能掺杂了回料,使注塑工艺需要调整;法:注塑工艺的没有固化;环:气温的变化过大。根据楼主所说的,最有可能是注塑机和模具这一块的问题,注塑机的压模系统出问题,使模具没有压紧,如果不是换成吨位再大一点的设备试模,再就是模具分模处没有配好,需要修模。楼主你可以试试,因为增加一道工序就增加了产品加工成本。

网友(2013-06-06):
是玩具汽车方向盘?

网友:
看看回复,长见识来了

网友(2015-04-14):
都三年了,不知道问题如何了,真心希望以后上来问问题的,如果解决了能上来更新一下~ 这样大家也能一起积累经验~

网友:
呵呵,楼主今年还没有登录过呢,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解决了。

网友(2015-05-20):
对呀,楼主说不定装行了呢

网友:
打蜡可以吗??

网友(2020-12-10):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