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组装的一点困惑

楼主(2012-04-27):
比如把垫圈组装到轴上,设定约束类型为默认的用户自定义
1点垫圈内圈与轴外圈,插入
2点垫圈侧面与轴肩,对齐

然后,有时提示完全约束,有时是部分约束
感觉还有一个垫圈旋转没有约束丫

而且
3 点选垫圈与轴的基础面进行配对角度

然后,还是 有时提示完全约束,有时是部分约束

一直没闹明白 怎么回事 请教一下

网友:
感觉约束类型应该用销钉,
选择垫圈轴线跟轴的轴线,再选择垫圈端面跟轴的端面。完全约束,ok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暂时还用不到,因为因为轴卡只是起一个防止窜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有时完全约束”,是系统默认允许假设的情况。要做到真正的完全约束,你要在选配对角度之前,应该 ...

谢  我也注意到了 系统默认约束  那若用系统默认对后续的机构分析应该没影响吧 我刚在学习机构 恩  自由度这块我是应该补补

网友:
佩服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