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实体图库里咋没有直线轴承的?

楼主(2012-04-27):
在轴承里找半天没找到,哪位大侠知道指点一下下,我正在自学

网友:
直线球轴承EASE.SAMICK(韩国三米克.三益)NB.THK.IKO。亚洲公制标准型SDM  间隙调整型SDM...AJ    开放开放型SDM....OP                                                                 欧洲公制标准型SDE   间隙调整型SDE....AJ    开放型SDE...OP       英制标准型SDB 间隙调整型SDB.....AJ  开放型SDB....OP     注:SDM的厚度小于SDE   如SDMK25方形座  SDMF25圆形座   SDM25L加长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