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密封,哪种形式比较有效,又很耐用,摩擦力小

楼主(2012-04-27):
往复密封,直径为45,摩擦表面镀硬铬。为脂润滑方式,同时需要对润滑脂进行密封,直线运动为1.2m/min。

请问有什么好的密封形式,既可以有效密封,又可以很耐用,摩擦力小。使用环境比较恶劣,类似挖掘机的油缸一样,伸出部分会暴露在外,因此也需要防雨水粉尘(一面防油,一面防尘)。

请问哪种密封形势比较好,请各位大小支招。

现有的有用O型圈的(但是我们这边没用),有用无骨架油封的(装配有有时一点损坏,用肉眼可以发现少量泄漏)。我觉得o型圈也是不错的选择,无骨架油封我没用过往复密封。

网友:
带副唇的防尘圈不知可否?

游客

网友:
谢谢回答,你说的是无骨架密封圈吗?现在用的稍有点漏油。正在分析原因,东西不是我做的,所以我也需要仔细分析。

网友A:
楼主,气缸活塞是怎么密封的?

你可以试试这个

分轴用和孔用两种。

游客

网友:
谢谢,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稍有点漏油

网友:
如无压力只封脂,双唇防尘即可,如外界粉尘很严重,如矿山,用带金属骨架的双唇防尘

游客

网友:
谢谢帮忙
有时会用在硅酸盐行业,环境很恶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气缸活塞是怎么密封的?

你可以试试这个

想问一下,你这个跟无骨架密封有什么不同?我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网友:
可以选用3#所介绍类似的形式,材质选择带纤维的,再与PTFE配对,多组一齐使用!

游客

网友:
老马大侠,V组不是很理想,磨损较快,以楼主的速度最多一年半载就得重新调整压缩量,另外磨擦力大,成本也相对较高,我见过德国的卧式柱塞泵用派克聚氨酯密封,效果很好。
呵呵,是:  北京东山机械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成立于1994年,是德国FREUDENBERG集团公司在中国的唯一总销售公司(见 F R E U D E N B E G 集团网页:www . simrit . com)。
可以用组合密封圈加防尘圈.
老马说的这个公司是北京东山.
原装是德国的,但北京有代理,只知道比较贵,但具体的不清楚,不是我经手买的。
多谢老马大侠,我们的形式结构和这个类似,可能材料不如这个,请问这个价格大概在多少?

网友:
想办法加防尘罩,内部再用老马说的那种

游客

网友:
外面可以用波纹管防护,还没做过实验,不知道寿命怎样

网友:
想办法加防尘罩,内部再用老马说的那种

网友:
最外面用无骨架防尘圈,后面是O型圈,最后是3楼说的Y圈

网友:
第一道用金属环,第二道用O型圈,几种组合使用至少有50万次使用寿命。

游客

网友:
有趣的密封组合。

网友B:
O型密封圈是最古老、最普通的密封圈。虽然在很多场合常用,并且有时是最方便也最合适的,但用在楼主所说的地方,显然不确当。要是O型密封圈用在哪里都很好,也犯不着后来发展的各式各样的密封圈了。
油封之类的密封圈常用在旋转密封,不是往复密封的当然选择。
1.2米每分钟的往复,只不过使用场合稍微差了点,密封方法还是可以很简单的。
既然楼主说起使用环境”类似挖掘机的油缸“,何不就用挖掘机油缸的密封方法?
楼主只说到”往复密封,直径为45,摩擦表面镀硬铬。为脂润滑方式“,应该只是个杆密封,就不去管这根杆子机械推动还是气动液压了。
那么,与外界用一个唇形防尘圈隔离,内部一个V形类型的密封圈就可以了。
直径45的这两种密封圈,机电市场上很多,牌号型号各不相同,也有进口和国产的区别。进口密封圈,可能会要你几十元一个,国产的只有几元。至于进口与国产件的使用效果,在楼主的场合,应该差异不大。
这两种密封件的材质都是聚氨酯。

楼主:
引用 网友B:
O型密封圈是最古老、最普通的密封圈。虽然在很多场合常用,并且有时是最方便也最合适的,但用在楼主所说的地 ...

谢谢元帅!我有一点没有讲清,就是虽然里面是油,但是仅仅是储油,不考虑压力的,用挖掘机那么好的密封,可能就会坏了。

游客

网友:
明白了,直接上毛毡!
说错了,意思表达错了,整体密封效果要做到那样,可能成本通不过审核,毕竟这个密封不重要。不好意思,粗心了,没有表达清楚意思
密封件这些东西,只要不迷信品牌,在你所说的工况下,不需要用价格判断好坏。另外“用挖掘机那么好的密封,可能就会坏了”这句话很奇怪。
几块钱一个的东西,价格也嫌高?

网友:
国产的建议楼主试试徐州车氏的,防尘圈型号叫TZF1、TZF2、TZF3,可以妨水、泥浆、原油、液压油、气等。其他的你看看东西不错,我们用了很多,不过注意有很多假货。

游客

网友:
谢谢!准备先看看样本,是否适合我们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型密封圈是最古老、最普通的密封圈。虽然在很多场合常用,并且有时是最方便也最合适的,但用在楼主所说的地 ...

我现在是想对公司已有的产品进行分析,这个不是我设计的,所以我还要有一个理解的过程,谢谢彭老的回答,刚才粗心没有说清楚,十分抱歉。

网友:
其实还是推荐你用组合密封,他有多个密封圈,效果肯定好

网友:
防尘圈很重要,密封圈可以用聚氨酯材质的斯特封,质量较好的是爱科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