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压设备与工艺--请教

楼主(2012-04-27):
目前需要加工如图示的产品,产品的尾部直径为Φ23mm,图中左侧是产品的外观,图中右侧显示了剖面(线切割隔开的,比较糙)以及扣压变形实现连接的情况。白色是低碳钢而黄色是青铜件,两个零件的连接是靠扣压来完成。
我想请问:
1.这种扣压工艺是靠什么设备来完成的?
2.大概需要多大吨位的扣压设备?
3.模具的设计有什么特点,如果我想外协模具加工找哪些厂家比较好?

网友:
可以采用电磁成形。

网友A:
这扣压件吗,压机在50T就行。但是成型有难度,关键是在收腰的位置有加强筋的成型,和已经加工好的青铜件内孔槽的形变的控制。
而且要低碳钢的塑性流动性好,总体讲来讲成型不难,关键是加强筋的成型困难。可能用旋压效果会好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扣压件吗,压机在50T就行。但是成型有难度,关键是在收腰的位置有加强筋的成型,和已经加工好的青铜件内孔 ...

我觉得中间不是加强筋,而是模具的几个瓣在向中间抱合的时候的被挤出来的部分

游客

网友:
很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中间不是加强筋,而是模具的几个瓣在向中间抱合的时候的被挤出来的部分

从图上看像是加强筋,如不是的话那应该好做。
用压模具起码要3等分,分120度方向压制,工件竖直安装,在成型的位置开上金属外流的等分小槽,但是要试验防止铜套变形过大。同时还要控制包件金属的弹性恢复。用液压专机床。

网友:
到扣压油管的地方看看吧,直径为Φ23mm,估计把压管机的模具改一下就可以了,不过前提中间不是加强筋,(估计是扣压时模具的缝隙)

网友B:
楼主的这个东西是电磁阀上的!是想做电磁阀吗?

网友C:
查找 扣压机

模具大概如照片,修改下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东西是电磁阀上的!是想做电磁阀吗?

是的,你的眼很亮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找 扣压机

模具大概如照片,修改下就可以用

确实应该是这种扣压机,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高压油管就是这个东西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