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用一款粉末冶金的内齿圈,需二次加工,头痛

楼主(2012-04-27):
我现在用一款粉末冶金的内齿圈 ,如图所示。因为烧结后整体变型较大,所以需二次加工。撑内圆或者用圆棒定位后锁紧端面都不能保证外圆精度,松开后又椭圆。头痛不已。

望广大社友支招,谢谢。

网友A:
粉末冶金件烧结出来需要精整,你一定是整形量太小零件只是弹性变形。

网友B:
制坯烧结时不要留孔试试。最后再加工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件烧结出来需要精整,你一定是整形量太小零件只是弹性变形。

当时开模的时候有考虑如果毛坯精度达不到时再做整形模修整,后来模具出来后,产品整个精度还不错,就把整形模省了,
但是因外圆和大圆底面是重要配合面,所以要再加工一次保证配合尺寸
现在遇到问题就是一加工外圆就变型,车完尺寸是好的,一下机床就变,10个丝左右的偏差

游客

网友:
车完尺寸是好的,一下机床就变10个丝左右说明装卡有问题,最好用弹性涨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坯烧结时不要留孔试试。最后再加工孔?

这样做对变形有哪些帮助吗,另外这样的话二次加工成本就要增加了

游客

网友:
不留孔收缩均匀圆度好。

楼主:
感谢二位的建议,我赶紧跟厂商沟通,看看他们什么意见

网友C(2012-07-17):
多大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尺寸的?

直径95,厚度10

网友:
可否QQ细聊?715831207

网友:
用压板啊  粉末冶金容易变形   做几个定位销 然后用压板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