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图中M45x2联接的接头应该是什么样子?

楼主(2012-04-27):
与图中M45x2联接的接头应该是什么样子,密封锥面是60度的,需要密封垫吗,有标准吗,谢谢!

网友A:
M42为卡套式接头。锥密封不需密封垫,与M42连接的接头类似半球形,此种接头在液压系统中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2为卡套式接头。锥密封不需密封垫,与M42连接的接头类似半球形,此种接头在液压系统中用的比较多。

有具体的标准吗,我翻遍手册都没有找到,愚昧啊!

楼主:
还有一种C型的胶管总成,与对接的接头(红色圈内)有标准吗

网友:
QQ --和气生财--  491909381   他卖管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