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横截面积的导体,做成单根与多根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4-27):
相同横截面积的导体,做成单根与多根总有什么区别?(A=B1+B2+....+Bn)(A、B为截面积)

网友:
多跟的柔性好,易弯曲,单根的不易弯曲

网友:
除了楼上的,做点补充:散热面积大,损伤断裂几率小

网友:
电流的“趋肤效应”,相同横截面积的单根导体做成多根后增加了导体的表面积,也就增加了导体可通过的电流密度。所以相同横截面积的导体,多根比单根可以通过更多的电流,并且增加了散热面积。

游客

网友:
说的不错,切中要害。

网友:
俺这220kV的输电线 分成2根 的分裂导线,目的是减小导线周围磁场,防止电晕现象。

网友:
导电性能更好一些。

网友:
如果都用一样的绝缘皮的话就是楼上说的 增加通过电流  如果用绝缘皮把多股线分开的话还有一点就是减小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