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风扇叶片建模,求助

楼主(2012-04-27):
下图中各翼型均是通过导入txt文件数据生成的曲线,每个翼型分两次导入数据分别生成上下边(1和2)!我现在想通过各翼型构造实体模型!请问怎么做?

跪求详解!

网友:
sw好像有点难,UG倒能很轻松做出来

网友A:
用放样,最好先用曲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放样,最好先用曲面做

用放样无法生成  说什么放样终止处必须为平面!

网友A:
sw只认平面截面,你的机翼截面的轮廓不在同一个面上么,要么你把图形投影到某个平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只认平面截面,你的机翼截面的轮廓不在同一个面上么,要么你把图形投影到某个平面上

要不我把源文件发给您!你试试看!留个邮箱吧!

网友:
发来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邮箱

已发送,请查收!期待结果!

网友B:
弄好了 你看 看 是这样不!~

网友:
其实本人也刚刚完成一件产品。可以说是遇到很多难题,但是结果当产品完成后,发现对SW 有了更深的认识,原来SW是真的很强大,有些东西不是你不会,是你没找对方法!~ ,方法就是来至于平时经验,弄多了你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好了 你看 看 是这样不!~

厉害!就是这样的!能教教我这个具体怎么弄吗!

网友B:
源文件发你邮箱了!~其实很简单!~主要的就是你用的方法!~   ,要是只做曲面1分钟就可以了,实体的话要慢点不出5分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文件发你邮箱了!~其实很简单!~主要的就是你用的方法!~   ,要是只做曲面1分钟就可以了,实体的话要慢点 ...

我看了你给我发的源文件!由于版本问题,一个打不开,一个打开之后无法显示特征(不过还是得谢谢你)!我的问题主要是引导线老是显示错误说引导线和截面不相交!高人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把具体操作步骤给我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给我发的源文件!由于版本问题,一个打不开,一个打开之后无法显示特征(不过还是得谢谢你)!我 ...

方法有很多,  发邮件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