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内油槽程序,是使用g92还是G32?

楼主(2012-04-27):
如题,尺寸不限,只要形状,是使用g92还是G32,使用什么刀具,切削参数以及注意事项。

网友:
应该是G32  其他的帮不了你

网友A:
不懂,纯粹帮顶!!!!!!!!!!!!!

网友:
用G32编程。什么刀的话要看你什么槽型啦。一般用内槽刀就可以了。转数低点,吃刀深度少点。

网友:
用G32,我一般都是调用子程序的方法编的 。如八字油槽,X油槽,螺旋油槽。
转速要低,吃刀要少。具体还要看你的车床,零件材料,螺距长度。

游客

网友(2012-07-18):
英雄所见略同!我非英雄,呵呵。

网友(2012-04-29):
用G32很给力的!

网友:
用宏程序把,那个好用

网友(2012-07-21):
引用 网友A:
不懂,纯粹帮顶!!!!!!!!!!!!!

G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