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深孔加工,能保证0.03的尺寸精度,光洁度3.2.吗?

楼主(2012-04-27):
用这种肯纳的,机夹钻头,钻120直径,长500的通孔。一次钻过,能保证0.03的尺寸精度,光洁度3.2.吗?

孔有直线度圆柱度要求。120孔里面是定位销。过渡配合。

网友:
应该钻不出来。

网友:
根本不能,镗吧,

网友A:
粗糙度应该问题不大,但是0.03的公差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应该问题不大,但是0.03的公差不能保证。

用U钻行吗。有人推荐用U钻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有人推荐用U钻,一次加工可以吗

网友:
貌似没这么大的U钻,就算有也一样都是刀片式的,精度达不到,这个精度90%要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