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轧辊的车削,硬度HS93,用什么刀片车削,得多少时间?

楼主(2012-04-27):
请问你们那里是用什么刀片车削的,得多少时间?

网友:
    加工对象:车削冷轧工作辊(9cr2mo);淬火后硬度HRC67-68.加工余量单边3mm左右。

    刀片牌号: BN-S20牌号HLCBN刀具(非金属基结合剂CBN刀具,保证了刀具韧性的同时,避免了因加入金属结合剂,而导致CBN刀具寿命的降低);BN-S20可加工硬度范围:HRC45--HRC79。

    切削参数: 线速度70--120m/min;如果工件有断续切削,线速度取低值。

    走刀量0.1-0.8mm/r左右;(粗加工取大走刀)

    吃刀深度(1):加工硬度HRC67工作辊,吃刀深度可承受4mm;可一次走刀完成淬硬层的车加工;如果要求光洁度高,再精车一刀即可。

    吃刀深度(2):加工硬度HRC55时,吃刀深度10mm;走刀0.45mm/r;;线速度30-50m /min。

    大家可以看到加工冷轧工作辊时,根据工作辊形态不一样,采用的刀具牌号和切削参数有很大区别。BN-K系列多采用粗中CBN晶粒,抗冲击性能优异;BN-S20牌号多采用中等晶粒,且采用独特的非金属材料结合剂,其使用寿命一般是普通CBN刀具(金属粘结剂)的1.5-2倍。

节选自:《加工冷轧工作辊时CBN刀具的寿命差异与选用

网友:
以前看到论坛一位的方法用YT726  磨成R10圆弧 。你试试。。我不懂没车过这么硬的

网友:
经常用YT-726的车钻套,刀尖蹦得厉害。

网友:
三楼说的好,佩服,对我也挺有用的,O(∩_∩)O谢谢了

网友:
用立方氮化硼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