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内螺纹千分尺?能测英制,美制,德制螺纹的

楼主(2012-04-27):
哪里有内螺纹千分尺?能测英制,美制,德制螺纹的。

网友:
只见过一种螺纹千分尺测量一种的,不知道各标准都能测的是否存在

网友:
英制,美制,德制螺纹只是角度不同,测量不同的螺纹只要更换相应的测头就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