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弧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2-04-27):
不让用R3的圆弧刀,但是可以用R2以下的,求详解!!!

网友:
沙发上等待解答

网友:
如果你有足够的条件可以用CAM编好程序,再用4轴联动的cnc车床,这也是最笨的条件,条件不够,如果量不大,就给其他人做,没条件

网友:
不准用纱布的话
; p0 u9 F3 q8 N# k5 g普车加工很难保证精度

网友:
我前几年在家做的时候做过牙顶牙底都是圆弧的螺纹型模具,说是螺纹型的是说它并不真的是一个螺纹,因牙型并没达到标准的深度,但螺距大是88,还是双线的,http://www.56.com/u70/v_MjgxMTM1OTU.html你可以看一下,不过是做好以后拍的,如果你对铣床还可以的话,也可以用分度头在铣床上做,就像铣螺旋齿轮一样

楼主:
我们要求必须在数控车上加工而且还不能用R3的球头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