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预拉

楼主(2012-04-27):
       这是百度上的:“螺杆预拉是在装配时用螺杆两端的锁紧螺母按要求对螺杆的长度方向施加一定的拉力以调整螺杆正反螺母的反向紧度,原因是螺杆在运行中温升时,热应力效应会使螺杆伸长,使螺杆的长度变得不稳定。目的是为了有效消除该部件的弹性变量以期获得平稳的运动精度。”

      我不明白的是滚珠螺杆的螺母上也有预拉片,那也是调整螺杆正反螺母的反向紧度吧。咋会有两次调整呢?以前看公司培训资料说预拉是提高螺杆钢性和防止自身中间下垂。

      还有采用半固定形式的时候,马达端轴承固定,反马达侧预拉时螺杆轴肩顶轴承内圈,这时螺杆的伸长量是靠轴承游隙的减少保证的麻?谢谢。

楼主:
明天再去想想

网友:
百度上的不一定是真理,我也是搞机械设计的,你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相信自己!

网友:
丝杠螺母上的垫片是消除丝杠、螺母、滚珠的间隙用的。而一般讲的丝杠预拉伸是指在丝杠的两个轴承端加力,拉长丝杠,抵消丝杠发热后的热膨胀。

网友:
預拉主要目的就是爲了防止絲杠受熱膨脹。一米的普通絲杠溫升一度伸長0.01+mm。

网友(点评):
好家伙,变化量这么大呢。以后多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