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在SolidWorks中选中模型时不花很长时间等模型的路径显示

楼主(2012-04-27):
     具体说下情况,每次建一个很复杂的模型的时候,当鼠标点中模型时,都要费很长时间去等,过程中,模型的各个线框都会显示一遍,相当于重建一遍,怎么设置能不这样,望大家指点。

网友:
电脑升级,零件打了电脑当然吃不消了!~

网友:
不明白,何为路径显示。

网友:
是否图形区域选中某面或线之后,不是选中面的隐藏线也显示出来了。
若是,下图供参考。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嗯,学习了。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问题,谢谢关注。

网友A:
你还好,我的电脑i7 2600   ssd硬盘,  原来和你说的情况一样,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 鼠标放在特征树里,会等一段时间,等线匡走一遍很慢啊,好奇怪啊,不知道有人知道吗?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好,我的电脑i7 2600   ssd硬盘,  原来和你说的情况一样,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 鼠标放在特征树里 ...

试试这个看,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2013-11-12):
用大浪的方法能解决,谢谢

网友(2015-01-08):
引用 楼主:
试试这个看,希望可以解决

谢谢,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5-02-09):
大浪威武

网友(2020-07-28):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问题,谢谢关注。

楼主,咋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