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尺寸问题,求助

楼主(2012-04-27):
1:模型是铝模
2:手工造型,用的是型砂吧
3:铸件材料是HT250
4:模型总高是165.5高,为什么毛坯出来时169高,这多出来的3mm那里来的啊?
5:外圆,内孔都缩小了2mm,盆地壁厚模具是17,单现在是19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造型时,敲模型的力量大了。

楼主:
还有,这是铸件的断裂表面,HT200表层组织结构细密,但是心部组织结晶粗大,这是什么原因啊?
表面起皮,象脚气的起皮一样,什么原因?

楼主:
帮忙看下,有懂行的说下,谢谢

网友(2014-04-18):
铸件四周表层由于散热快,冷却速度快,形成的晶体组织细密。而心部冷却速度慢,结晶粗大。这现象属于正常。  表面起皮叫皮下气孔,原因在铸型透气性差,型砂水分大。

补充内容 (2014-4-21 09:58):
回复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