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槽口部宽度尺寸测量问题

楼主(2012-04-27):
请教各位达人,梯形槽口部宽度尺寸如何测量?如果做检具的话该如何设计?
不知道能不能做成通止规形式??

网友:
卡尺測量。如果批量大。做兩個量塊。一個最大值一個最小值,直接往裡插就行了。

网友:
可以做通止样板看缝隙。

网友:
通止规正解通的一端取大值,止的一端取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