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车好的零件全部变形!

楼主(2012-04-27):
     因为车铸铁不能加水不能加切削油,厂里条件有限也没洗尘机之类的  , 只有电扇 。车好的零件全部变形 ,前天车的80件尺寸全部缩小了5到10丝左右 ,全部超差  。今天车的70件意外的涨了几丝  。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尺寸波动比较大 ,外圆尺寸110公差在2丝内 ,   外圆余量15个,内孔余量15个 ,最后切断 就是一个圆环  。放一晚上尺寸都变了。

因为要求效率,没有安排今天粗车,而明天精车  。 再因为内孔外圆同心度1道 , 装了4把刀 ,分别是外圆粗车和精车刀加一把内孔和切断刀  。   尺寸变化无规律   。

请问师傅们,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和条件,有没有好办法能帮我解决。

谢谢。

网友A:
零件变形与尺寸超差是二个概念哦......请检查一下量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变形与尺寸超差是二个概念哦......请检查一下量具

我用几把量具都量过确实变形了  在冷却当中不但重复在测量  一直在变

网友B:
时效、退火去应力没有呢?!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粗加工后进行下去去应力退火,问题就解决了·····

游客

网友:
问题应该在这。
达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效、退火去应力没有呢?!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粗加工后进行下去去应力退火,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对,工艺安排要合理!

楼主:
失效过了··

网友:
欲速则不达,粗车和精车要分开,铸件退火去应力是必须的

游客

网友:
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吧
欲速则不达,精辟

网友:
这个精度普车是很难加工的

网友:
粗车后进行人工时效,精车余量不要太大。

网友:
看你的设备,设备好就全部粗车留一毫米,过24小时在精车。千万记好粗车头个拿下来在安装上去看卡爪正不,要是车不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没有去应力吧,

网友C:
消除内应力,时效处理。应该可以会好一些吧。顺便问一句,你是用普通车床车的?

网友:
消除内应力及间隔时间不够造成的,没办法

网友D:
车铸铁为什么不能加水不能加切削油?乳化液可以吗?

网友:
我不知道各位所说的热处理指什么,一般铸件都是毛坯送进之前就热处理过的,就是铸件相应的热处理,没有车车洗洗再拿去热处理的,因为铸件本身变形量就比较小。
楼主说的变形我不知道你的切削量是多少,虽然普车上一般粗车是不加冷却的,不过精加工一般还是使用水性的乳化液来冷却,以防止冷然变形。

游客

网友:
切削量单边3.5MM 精车留的MM 没加水 粗车后零件很热 从图就能看出

网友:
能差出这么多可能车出来比较热吧,热胀冷缩了

游客

网友:
嗯

网友:
这种现象在加工一些牌号的铸铁零件时出现较多,称为缩口,具体原因和应对办法请看我原来发的帖子,机械加工遇到的不顺溜—缩口

游客

网友:
我的变形都是10几丝·····

网友E:
难道是传说中转速太高造成的热胀冷缩?

网友:
不怪你,谁让你那么干的找谁!

游客

网友:
呵呵··

网友:
没听说过车铸铁不能加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除内应力,时效处理。应该可以会好一些吧。顺便问一句,你是用普通车床车的?

数车啊·  时效处理过了   只是粗车和精车是一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铸铁为什么不能加水不能加切削油?乳化液可以吗?

领导说铸粉不能碰油和水否则床子损伤大

网友(点评):
领导是对的。。。。。。。。楼下的记住就行了,别问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说铸粉不能碰油和水否则床子损伤大

什么原理呢,头一次听说。

网友:
你也可以没干几件  就冷却 看看  冷却后的实际数据         粗车 和精车一道工序   是热涨冷缩的原因

网友:
不能加水 太脏了 和泥一样 对机床导轨不好 铸铁是必须粗加工的 精车的时候一般也会有一些变形 但不会超过2道,而且是有规律的

网友:
粗车后退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传说中转速太高造成的热胀冷缩?

转速不高啊才500转 单边吃刀才3.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