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奥贝球铁用什么刀具加工

楼主(2012-04-27):
ADI奥贝球铁的材料,热处理后硬度为HRC38-48.加工余量单边0.3mm-0.4mm.请问大家用什么材料的刀片好点啊。
目前机床为6136数控车床。
采用的刀片有焊接刀具yt726,yw1,yg8n,yg3x.
采用机夹刀片有株洲的YBD系列的专门,和CBN刀片。但都不理想,焊接刀具需要刃磨,数控机床对刀浪费时间。但目前我们的机夹刀具加工发震,应该是刀具不够锋利,刚性不够。
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A:
yt726车刀刃磨以后、用金刚石锉刀鐾一下刃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yt726车刀刃磨以后、用金刚石锉刀鐾一下刃口

嗯。这个方法我们有用过。但还是不是很理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方法我们有用过。但还是不是很理想。

请问:工件的直径与长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工件的直径与长度是多少?

工件很小直径40毫米吧,30毫米长,我们需要高速加工.效率比较高的.cbn刀片刀口很盾,不够锋利,线数度倒是可以很高。

网友B:
加工奥贝球铁用什么车刀刀具
    工件:奥贝球铁衬套
    硬度:HRC45-55
    机床:改装专机
    刀具:HLCBN刀具,硬质合金刀具。
    参数:HLCBN刀具切削参数:粗加工线速度为90米每分钟,单边加工余量1mm左右,每转进给量0.4mm;精加工单边余量0.3mm,线速度150米每分钟。进给量0.2mm。
硬质合金切削参数:线速度30米每分钟,加工余量和进给量同上,刀具磨损严重最后导致崩刃。
    刀具寿命对比:HlCBN刀具是硬质合金刀具的7倍,粗加工时是硬质合金的15倍以上。加工效率提高3倍。
注意:1,奥贝球铁精加工时如果单边余量在0.2mm左右也可考虑用陶瓷刀片,来综合对比选用刀具的经济型;加工余量超过0.3mm使用HLCBN材质更为合适。
         2,精车用过的机夹刀具在粗加工上继续使用,更能降低刀具使用成本。
资料来源:华菱超硬www.hlcbn.com

楼主(2012-06-15):
引用 网友B:
加工奥贝球铁用什么车刀刀具
    工件:奥贝球铁衬套
    硬度:HRC45-55

谢谢你的帮助。我的就是奥贝村套,硬度在45度左右,现在我的硬质合金刀具精加工,每个刀尖加工500件左右。直径36长度25.加工余量单边0.3.线数度100米。F0.25-F0.35之间。这样加工合理吗。

游客

网友:
可以,如果加工发震,刀尖圆弧半径和刃倾角可以磨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