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请教高手1个问题

楼主(2012-04-27):
1.proe工程图标准图框怎么来的。有没有标准的,从那里搞的。

网友:
有的,网上下一个配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A:
根据需要自己做,如果有CAD图框,直接导入,然后设置一下需要编辑的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需要自己做,如果有CAD图框,直接导入,然后设置一下需要编辑的表格。

恩,是个好主意,呵呵,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e自带标准工程图的,你自己在找找吧,很容易就找到的。                                               ...

找到那个工程图模板了,但是不是标准的

网友C:
不知楼主所谓的标准是否包含明细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所谓的标准是否包含明细栏

恩,就是包含明细栏的。用电子图版什么的直接有标准的。不知道proe怎么搞。。

网友:
应该是生成BOM表,这个是要单独设置的。

网友:
去下咯林清安老师的标准图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