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三菱电脑锣在手动状态和自动状态同时运行

楼主(2012-04-27):
(无正文)

楼主:
我要在4轴运行中用手轮

网友A:
自动运转手动插入功能~~

网友B:
系统自带三轴控制,第四轴外接的话应该可以。自动运行程序控制三轴,手动控制第四轴。这样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自带三轴控制,第四轴外接的话应该可以。自动运行程序控制三轴,手动控制第四轴。这样应该可以吧。

怎样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运转手动插入功能~~

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用

要改PLC~~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外接

我以前弄过一个,外接的话就全手动控制,想用程序和手动都能控制好像很难搞,自己多查查资料慢慢研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PLC~~

要改PLC那个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改PLC那个参数

非公开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公开资料~~

网友C:
我也很期待知道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期待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