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折弯机下模具V槽加工

楼主(2012-04-27):
我有一台普通的40 T液压板料折弯机,加工1.4毫米的冷轧板,所以下模用15毫米的V槽,而其他开口小的和大的槽都用不上,常用槽现在磨损严重,我想把其他用不上的小槽加工成开口15 的槽。

请教下大虾们,我可以不可以找一台龙门刨给加工出来??

网友:
現國產刀模非常平宜, 自己加工算起人工時間費用和質量, 倒不如買一條合算. 畢竟人家專業

网友:
如果自肯花点小成本做的刀具觉对比买的好,材料用好点的,材料不是很值钱。热处理到位。不一定要做条整的,可以做小块拼装。更省钱。

楼主:
谢谢2 楼和版主。

有了新主意,如版主所说,吧下模截开,因为两端磨损轻,所以把两端拼在一起,这样中间就可以继续用了

网友:
你想把小的V槽加工成大的好像是不好加工,好像关系到模具的耐压和安全问题

网友:
普通的40 T液压板料折弯机,完全可以找一台龙门刨把开口小的槽改一下,没必要截开使用。

网友:
下模好象热处理过的吧,龙门刨能加工吗?

楼主(2012-07-11):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现在订了一条下模具,开的的常用的槽,至于旧的,我还没有加工呢,我想先去龙门刨加工处问一下

网友:
请教下大虾们,我可以不可以找一台龙门刨给加工出来??

可以用现有模具改制

网友:
热处理过了   不好加工吧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要自己做,因为材料 热处理不到位的话很容易裂开 容易崩着人 老师傅说以前出现过这样的事故

网友(2012-10-18):
1.4不需要用15宽的吧  X8倍  12宽的就够了

网友:
用龙门刨或龙门铣可以加工旧下模,一般折弯机的下模都没淬火。
要注意,在加工时一定要保证V型槽与底平面的平行度。

网友(2013-01-16):
可以找一台龙门刨把开口小的槽改一下 没必要截开使用

网友:
有加工费得工真不如买一组实惠实用

网友:
这种便宜的折弯机配的下模具都是T8材料的,而且没有任何热处理,所以磨损非常快,刨是可以的,但光滑度不够,还要磨,而且单件加工,最后加工费会比买一条更贵。买新的还是买好材质热处理过的吧,价格贵点,但寿命长几倍。另,楼主1.5的冷轧板用15的槽啊?我们都是用8MM的槽。

网友(2015-03-03):
表面淬火,刨的动吗?就算刨好了,表面硬化层没了,刀口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 楼和版主。

有了新主意,如版主所说,吧下模截开,因为两端磨损轻,所以把两端拼在一起,这样中间 ...

楼主真牛

网友(2015-07-09):
线切割做

网友:
LZ别修下模了,换12,8的槽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