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挖机油缸试验台原理图,欢迎大家提出各种意见!

楼主(2012-04-27):
(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友A:
不像真正的试验台原理图啊?检测仪表怎么没有呢?压力表怎么就一种压力级的呢?启动压力怎么测?内泄漏如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真正的试验台原理图啊?检测仪表怎么没有呢?压力表怎么就一种压力级的呢?启动压力怎么测?内泄漏如何 ...

测启动压力,可以调整溢流阀,使压力逐渐升高,至缸启动时,记下启动压力。     测内泄漏,需拆开油缸。目前尚未找到更好的方法,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启动压力,可以调整溢流阀,使压力逐渐升高,至缸启动时,记下启动压力。     测内泄漏,需拆开油缸。目 ...

一个压力级,按最大量程选,测低压时测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启动压力,可以调整溢流阀,使压力逐渐升高,至缸启动时,记下启动压力。     测内泄漏,需拆开油缸。目 ...

油缸进出口各接一个3通高压截止阀,需要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压力级,按最大量程选,测低压时测不准。

你用的是压力表,就要分量程,分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进出口各接一个3通高压截止阀,需要时打开。

这个不是很明白,是测内泄漏的吗?能否详细解释下,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很明白,是测内泄漏的吗?能否详细解释下,谢了!

测内泄是按试验大纲进行,
一般是油缸运动到一端,压力到额定压力,打开另一端油口,计量另一端流出的油液。
三通截止阀,是为了方便,不用拆管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内泄是按试验大纲进行,
一般是油缸运动到一端,压力到额定压力,打开另一端油口,计量另一端流出的油 ...

哈  原来是这样,多谢了。  在实际中具体测流量是数滴还是用量杯 还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  原来是这样,多谢了。  在实际中具体测流量是数滴还是用量杯 还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日本有一个小计量泵,7-200ml/min,价格较贵1.5万,我们的出厂试验大多装有,比较娇气,压力保护系统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有一个小计量泵,7-200ml/min,价格较贵1.5万,我们的出厂试验大多装有,比较娇气,压力保护系统要注 ...

还有一个问题是 做耐压试验时 用增压缸好还是用辅助泵好?在实际应用中是哪种方案?谢谢!

网友:
增压缸好

网友B(2012-06-22):
我觉得题目中把挖掘机去掉,油缸试验台原理图。比较好。。。你在设计时考虑了液压系统节能的问题了吗?或者说,疲劳试验的问题。。。不只是静态试验

网友:
标出错误的地方!

网友C:
这套系统没用!把元件发给我,我给你修改一下,你看你错了多少地方!我只简单标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套系统没用!把元件发给我,我给你修改一下,你看你错了多少地方!我只简单标了几个!

首先感谢前辈的指点, 这个系统是我的毕业设计题目  ,当初发上来目的就是希望各路高手指出我的错误,后来在我的老师的指导下也做了较大改动。  时至现在, 我的设计全部结束,答辩也完成了。最终它还是一个不能投入实际应用的空壳子。通过这次毕业设计我也深知了自己有多么的菜。总体来说,脚踏实地走完这个过程,收获还真是不小。

游客

网友:
我以为是工业设计呢,原来是毕业设计!我也不是什么前辈,我才毕业3年,只是接触的多点而已!学术最重要的要看清自己的差距,这样才会有进步!想学习的途径很多,关键自己要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题目中把挖掘机去掉,油缸试验台原理图。比较好。。。你在设计时考虑了液压系统节能的问题了吗?或者 ...

节能问题有考虑,最后选择了增压器。合理匹配了元件布置了管路。我的题目只做出厂试验,不需进行疲劳耐久测试,那个项目在型式试验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