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1怎么自定义文件属性,要下载文件吗

楼主(2012-04-27):
比如我要在绘制草图时可以向AUTO CAD那样的线条格式

网友:
在设置工程图模板时,可以通过图层直接设置。在工具栏点击右键就能看到图层图标,点击该图标,图层会出现在左下角或工具栏位置。

网友:
又学习了!~  看来还是Solideworks

楼主:
我刚装的solidworks2011,可图从怎么是灰色的不能用啊

楼主:
是不是要下载直线文件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