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一招测试出加工中心编程操作的老鸟和菜鸟

楼主(2012-04-28):
人才市场招加工中心操作编程人员随便都可以找到一堆人。都说自己会调机,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良莠不齐,怎么找到合适的人呢?出个简单问题出来,一试就知道是老鸟还是菜鸟。这里楼主卖个关子,看看大家回答,过了十楼给出楼主自己的参考答案。
题目很简单:给个3.8毫米直径的键铣刀,切出一个10毫米长4+-0.1毫米宽3毫米深的腰型盲键槽,就以此编程。当然了,工具量具还有其他认为加工需要的合理的附件都可以使用。唯一要求就是槽必须是铣出来的,什么沙纸锉刀风磨等修整一律不可以。

貌似楼下回答的不多么……这么样的话楼主就给个参考答案,大家可以看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剪一小块纸或者0.1厚的垫片,长度宽度只要不超过刀柄周长的一半,包在铣刀刀柄上,再装上去加工。这样把刀的中心人为的偏移,编程直接走一刀出来就好了。比起走圆弧插补之类的要方便许多。菜鸟遇到这样的问题,要么回答不会,没学过,要么回答走圆弧。老鸟,只有混过好多年的老鸟才会想到这个办法。

  • · 采用|主题: 924, 订阅: 40

网友:
有点不懂腰形盲键槽是什么?是不是半圆键槽?各地叫法不一样,楼主可否绘个简图?

网友:
  楼主也太抠门了吧!就给俺们这么一点条件啊!实际加工中好多因素都要考虑在内的。毛坯,图纸,设备行程......这点条件,楼主招聘神仙去吧!

网友:
我是菜鸟,只会用mc编,悲剧了。

网友:
腰果一樣的鍵槽麼,方頭還是圓頭的?

网友:
我不懂 ,但是我想盖到10楼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和哼哼哈嘿哼哼哈嘿哼哼哈嘿嘿嘿....楼主有点阴险...鉴定完毕

网友:
老鸟会说:10mm的键槽,你让用3.8的刀做这不坑爹吗?不干。
PS:我不是老鸟。

游客

网友:
不好意思,老眼昏花咧。哈哈。
10毫米长 4+-0.1毫米宽 3毫米深 的腰型盲键槽

网友:
我也来盖楼,端着板凳听楼主的方案

网友:
盖到10楼咯,楼主出现吧

网友:
愿听楼主赐教!

网友:
用3.8的铣刀让刀都困难

网友:
3.8铣刀斜向下刀加工到3毫米深后再绕个外形加刀补就O了

游客

网友:
你看人家给的条件就是3.8的铣刀,又没说可以自己选择刀具的
这是个笨办法,好办法找个4mm的铣刀一刀出来,再说了3.8的铣刀干的话也就是你这种通用方法。
为什么这么说
楼主你干这行多长时间了??2年最多了吧!

网友:
半径补偿有负值吗?什么是腰型?

游客

网友:
半径补正负值都可以的
他的意思是补偿一下再跑一刀!!!

网友:
想看看楼主的高招…………

网友:
楼主不会是把此帖拿来灌水玩的吧!10几楼拉还没公布答案

网友:
键槽是不会有0.2毫米的公差的  老鸟会这么说

游客

网友:
我第一反应也是这个,虽然不懂操作加工中心,哈哈!

网友:
貌似楼主已经在主贴更新了,加小纸片。。。

网友A:
这方法。
我觉得理论上不错,实际操作。
且不论垫了纸片铣刀还能否垂直,这样人为偏移后就变成了单刃切削,对于3.8mm的刀强度是个挑战,而且加工起来震动大,粗糙度显然又是问题。

网友(点评):
看到了吗,这个才是老鸟

网友:
这是做数控的·人·做的事吗,如果我找人,给我这个答案的直接无视了,机床可以满足为啥要用这种做法,还老鸟,呆鸟吧

网友:
靠!是剪一小块纸或者0.1厚的垫片,长度宽度只要不超过刀柄周长的一半,包在铣刀刀柄上,再装上去加工。这样你的铣刀跳动就超过0.1mm了,你的键槽没铣还没出来,刀先挂了。这哪是老鸟想出来的,只有菜鸟才会这么想。

网友:
不能苟同楼主的方法,加工精度不能保证,吃刀时会根据进给方向让刀,键槽径向不过轴心

网友:
我不认同楼主的方法。你是一刀加工出来。那3.8的刀在偏心状态所受到的不平衡冲击很可能会导致断刀。而且加工出来的面粗糙度也会应差。对于机床来说,这种加工方法对设备的损伤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时间长了精度一定会下降。你这属于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应急一下还是可以的、、、、量大不行

网友:
人才市场上的都是大陆菜,一抓一大把。看到哪个有能力的去菜市场了。
) {6 Y# ~1 {! E: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好像自己是老鸟,其实自己明白,你懂的 。

网友:
楼主这样的做法,在我这会被我骂得很惨。

网友:
楼主大仙 你说的包纸确实可以么

网友:
楼主大仙 你说的包纸确实可以么 如果可以 确实牛 厉害

网友:
我也来盖楼,想学学楼主更多的方法

网友:
有人实验一下吗?

网友:
一开始觉得好奇,看了正解。。。原来自己都会。

网友:
包在铣刀刀柄上------肯定不行的,你包了一周有什么用,要是按轴线方向在圆周上垫一处,也不行的,刀具不会很理想的往一个方向偏移0.1mm的,加工精度及刀具均处于不可控状态,有数控不用您这种行为,纯属玩票,装大半蒜的行为,以为自己很行,其实什么也不是。金加工必须建立在不能出错的前提下加工,稳定最重要,

网友(点评):
有道理,而且精加工时如果冲切削液,垫的纸打湿了,有缩刀的可能.还是稳当点为好!

网友:
觉得会振刀……

网友:
赞同33楼说法、而且这样做肯定会出现喇叭口建槽口端小于底部尺寸

网友:
这个编程只要有过加工经验的人差不多应该会这种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
我觉得理论上不错,实际操作。
且不论垫了纸片铣刀还能否垂直,这样 ...

楼主有点走邪道

网友:
其实觉得楼主的真正意思不是仅指包纸让铣刀偏0。1这样,而是一种长期从事某项工作而得出的便捷,简单更标新立意的加工方式,不走寻常路,看了大部分跟贴,说道什么让刀啊,什么断刀啊什么的,在没有具体加工前提的指引下,完全可以畅想……
本人就觉得楼主的方法是个好主意/尽管自己不会用

网友:
LZ 的方法  其实就是 使刀具真加半径  继而 增加铣削.   正确加工的时候不可取. 但是走歪门邪道倒是很好的.  对于某些要求不怎么高的 零件也可以实施这种方案, 就像是3爪车曲轴一样

网友:
       挺好笑的,不知道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开个玩笑可以,要是真的这样招工可不得了。做加工的哪怕是加工店都会有侧重点,有的铣铝件,有的铣硅模模,有的铣模具,有的铣零件,都各有自已的路数。
       就你刚才这个例子然言,如果是一般做法,用两刃刀螺旋铣。再侧边一刀。也可以走之字形,同样光一刀,两种方法差不多,都要求下刀斜度要小,否则易折刀。
       如果做批量零件,注重加工速度与表面质量的话,则可以用合金刀条自磨两刃刀铣刀,直刃,刃长比槽深略长一些即可,装刀尽可以短,能冲油即可,以保证刚度和冷却,转速S4000,进给F400,每刀下刀1mm,下刀时直插即可,下刀速度F100左右,最后不换刀光一刀。如果表面质量不高的话,也可以用4MM的刀条磨小几个丝不用光刀了。
      加工效果楼主可以比较一下。
反正换了我去见工,楼主肯定不会要我了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
不错,挺好的办法

网友:
楼主要吗瞎扯蛋要吗是真正的菜鸟!大点的刀此方法还行,3.8?!你的本钱大啊!!

网友:
没有感觉这个方法好,是自作聪明还是标新立异?

网友:
良莠不齐么,测试咯

网友B:
腰型键槽?没见过,,呵呵,俺是菜鸟,,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坑爹的孩子 …… 房价紧 我在跟你盖一楼

网友(2013-10-11):
感觉楼主这方法实在太不正规啦

网友:
端着板凳听楼主的方案

网友:
这是普通铣床用的临时方法,加工中心嘛,简直是开玩笑。

网友(2013-11-10):
这个俺真的不懂。。。

网友:
不要在这里忽悠人

网友(2015-09-27):
这题目是不是出的有点脑筋急转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腰型键槽?没见过,,呵呵,俺是菜鸟,,进来学习一下、。。。

他说的就是跑道圆,键槽,就是一个直槽,一头一个半圆,。他这方法纯是在扯蛋的,如果普铣,单件,玩玩还凑合。铣个POM料还行。  放着数控不用,用这个及不稳定,调试还困难  的办法

网友:
纯属盖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