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送中,同步带的夹角有什么要求?求助!

楼主(2012-04-28):
如图,夹角A,夹角B有没要求?或者限制?是如何确定的?
   运行速度需求:1m/s   马达功率400W,减速比1:9   负载重量约5KG

楼主:
同步带是8M25的。

网友A:
知道带传动计算用的欧拉公式就知道夹角有什么用了

网友B:
带传动的包角,主要是考虑到打滑问题与带的使用时间的问题,如果包角过小,带容易打滑,那传动就失效了,同时带也容易磨损,包角过大,由于带的材料的限制,一般都有一个曲率的要求,带弯折过大,弯折次数过多,对带的使用寿命大大的缩减。

游客

网友:
正解

网友:
应该讨论的是包角问题。。。。。。。。。。。。。。。

网友:
看楼主这图包角也太大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传动的包角,主要是考虑到打滑问题与带的使用时间的问题,如果包角过小,带容易打滑,那传动就失效了,同 ...

学习了!这里应该不存在打滑的问题吧?因为是同步带啊?

游客

网友:
同步带传动就不会打滑么,那也要合理使用才可以保证。你啮合一个齿试试看,所有包角阿、打滑阿、最小啮合齿阿,归根还是张紧问题
我可没说同步带哦,我只是说带传动的包角问题。

网友:
普通皮带包角不宜大于120,通过张紧等方法减小包角可以保持张紧力 减少打滑,但是会增加皮带的曲挠,缩短寿命;同步带由于结构原因  包角可以稍大,设计时一般看最少啮合齿数。
楼主的示意明显矫枉过正了,外行人也要看不顺眼了,有时“顺眼”即合理~

网友(点评):
查了下资料显示,带传动的包角一般要大于或等于120度,带传动过程中小带轮包角不小于120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皮带与皮带轮的接触面积足够大。包角太小,容易打滑,或者就需要增加张紧力。

网友:
皮带包角不宜大于120,,包角过大使用寿命缩减。包角过小,带容易打滑,那传动就失效了,同时带也容易磨损

网友:
没有那么夸张吧,要不包得那么严实,如果不是空间有限,也不用拐这么多弯吧,整成个发动机一个皮带驱动多个轴一样

网友(2017-01-13):
楼主说包角有什么要求,你们怎么就不能说多大角合格,多大角不合格呢?直接点行不行!!!说理论有毛用!!!!!

网友C:
你这包角,估计皮带会换的很勤的

网友(2017-03-15):
http://www.cmiw.cn/thread-481229-1-1.html 这个帖子也是讨论同步带的

网友:
既然是同步带包角能不太大,

网友(2018-01-19):
个人认为需大于2个齿,小于等于180度包角,然后考虑带宽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C:
你这包角,估计皮带会换的很勤的

具体怎么讲?谁有同步带的寿命估算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带传动计算用的欧拉公式就知道夹角有什么用了

啥意思,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