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用的插齿工装

楼主(2012-04-28):
求助,哪位有比较好用的插齿工装,发来看看,谢谢!

网友A:
楼主用的插齿机是什么型号的?加工的齿轮是外齿轮还是内齿轮?还是轴齿?

楼主:
插齿机是YKS5132和YKS5120,是长沙机床厂的,内齿和外齿都插。

网友:
我也要一套,351333462@qq.com谢谢

网友(2012-07-20):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插齿机是什么型号的?加工的齿轮是外齿轮还是内齿轮?还是轴齿?

杨大侠:
         你那里插内齿时,插齿刀用的怎样,我这经常烧刀,请教一下加工防护方法,

网友A:
冷却要充分,本身内齿插齿刀齿数比较少,加工的齿轮数量比外齿轮少近2/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冷却要充分,本身内齿插齿刀齿数比较少,加工的齿轮数量比外齿轮少近2/3。

冷却没问题,现在几乎浸在油中,现在就是插长齿时出现这个情况,模数3.5到5都有,齿长度70-125,另想请教杨大侠,滚刀设计使用时应考虑有滚刀齿数与工件齿数有最小公约数问题,插齿刀是否同样要考虑这样问题,同时插齿时正常选用参数:现在刀具商说我们参数问题,我们工作台转动量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却没问题,现在几乎浸在油中,现在就是插长齿时出现这个情况,模数3.5到5都有,齿长度70-125,另想请教 ...

插内齿时也要校验插齿刀的最少齿数,以确保工件不会发生顶切或根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