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三菱电脑锣在手动状态4轴运行不停

楼主(2012-04-28):
我要在4轴运行中用手轮

网友:
有手轮干预啊,程序自动运行的情况下可以用手轮控制非当前程序控制轴。
这需要PLC选通控制信号的,如果PLC里没处理,那就不行了。
俺通常用在修夹具的时候,程序控制Z轴来回走,手轮控制X轴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