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热处理目标条件?

楼主(2012-04-28):
看前辈的图,比如轴,弹簧等等,有个热处理要求,表面硬度几何;比如滑轮,有个退火要求。

这些东西的热处理要求的具体数值是如何确定的?比如加了退火要求的零件是如何检验的? 这些到底是拷来拷去的套话还是必须严格执行的? 我们这的设备制作都是外包的,有些零件的处理未必按照图纸要求去做,等设备组装完了,想看也看不到了。所以对这些热处理的要求很怀疑其实际的效果。

  没出问题的原因,我想了想可能是零件设计的安全系数很大,尺寸上放宽了很多,替补了原来热处理要达到的提高材料力学性能,节约材料,延长零件使用寿命的作用。细究这些具体的数值的准确性和粗放型的设计与非精密的应用设备本身就矛盾了。这大概也是理论和实际之间的距离了:“你们标的形位公差,我们从来不检测,装配不便的时候就敲敲磨磨。”厂里的师傅如是说。

网友A:
热处理硬度和材料的强度有关的。硬度不同,强度不同。很多是抄来抄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硬度和材料的强度有关的。硬度不同,强度不同。很多是抄来抄去的。

比方说我现在要设计轴,在计算轴的强度时,会考虑轴径和材料强度,但是对于热处理的作用和热处理后的强度是不作为参考数据参与计算的,这个时候热处理的目标条件,比如达到多少硬度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硬度和强度是怎么联系起来的?虽然我的工况没有必要深究热处理的效果,但是就对标这个热处理的相关数据和效果没底,完全是抄,没的抄了怎么办?

游客

网友(2012-07-02):
经验,经验的积累很重要,现在一般的设计没有人去计算,都靠经验积累

网友B(2012-04-28):
轴的热处理,采用什么材质,有什么数值,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哦,第二卷,轴的前几页。弹簧的热处理,也是一样的哦。真要具体了解,有一本书,叫热处理手册,说了很多,有说材料的,热处理的,也有说检测的。

网友C:
对于这个我也想问。
比如一个45钢的齿轮,直径220mm,齿宽65mm左右。做到“表面淬火,40-45HRC”,容易控制吗?
又比如一根长240mm,直径为60mm左右的阶梯轴,45钢,调质至280HBS左右?有难度吗?

游客

网友(2012-07-02):
没有多少难度,因为这些都是合理值,也急是也只要按要求做了,一般都在这个数值内

楼主(2012-04-28):
引用 网友B:
轴的热处理,采用什么材质,有什么数值,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哦,第二卷,轴的前几页。弹簧的热处理,也是一样 ...

额。。。确实有,是我查资料不到位了,对论坛的依赖过了,谢谢大侠了。以前校核轴径时只照材料的原始强度算,没有考虑热处理后的效果,实在浪费。手上有根45的轴的老图,调质处理要求HB230~270,手册上是HB217~255,不知道前辈考虑什么因素加上去15?

游客

网友:
我认为在设计零件时的放得过大的安全系数已经把热处理的效果覆盖了,而且现在的安全系数设定原则是概率性的,所以热处理的要求变动带来的效果在零件使用环境不苛刻的情况下是体现不出来的。因此,这个范围“可变”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按手册标的硬度范围,老板说,本地的热处理商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只好改范围了。呵呵。
没有,上一版老手册还是217~255
个人的猜想啊,很多老手册与新手册有所修改,这个范围很多时候有一点微调,所以会出现15的差值,找本老的手册看看呢,估计是这个原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我也想问。
比如一个45钢的齿轮,直径220mm,齿宽65mm左右。做到“表面淬火,40-45HRC”,容易控制 ...

手册上的调质范围是HB217~255,不知道如何控制到HB280?另外为什么要求HB280?

游客

网友:
这个就涉及到了部件的加工工艺了。零件的图纸上的要求一般是根据部件功能结构强度要求与加工工艺来定热处理的要求的,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了,没有去细翻手册。
追究的就是这个硬度要求和强度之间的关系,比方说限制了硬度波动范围,或者具体到某个数值以上,该是实验出来的结果吧?这玩意有没有可循的固定数学关系
如何控制到HB280,这个跟热处理有关系了,好像是回火的温度的高低的控制吧。
比这个调质处理的范围高的,是会出现,但不常用,这个不好说啊,根据这材料所用的部件的功能来说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方说我现在要设计轴,在计算轴的强度时,会考虑轴径和材料强度,但是对于热处理的作用和热处理后的强度 ...

这个估计得问问坛里的大侠了。我只是个抄图工的水平。

游客

网友:
4楼已说了相关数值可查手册,大概的范围有了,就是对老图上部分不在规范内的处理要求不知道是怎么得来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的调质范围是HB217~255,不知道如何控制到HB280?另外为什么要求HB280?

我看到过有这样写的。等我找到了我截图上来。
也可以看单行本的齿轮设计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的,16-64页,45钢调质最高可至286HBS。调质硬度跟尺寸有关

网友:
45钢淬火后的高温回火,加热温度通常为560~600℃,硬度要求为HRC22~34。因为调质的目的是得到综合机械性能,所以硬度范围比较宽。但图纸 有硬度要求的,就要按图纸要求调整回火温度,以保证硬度。如有些轴类零件要求强度高,硬度要求就高;而有些齿轮、带键槽的轴类零件,因调质后还要进行铣、 插加工,硬度要求就低些。关于回火保温时间,视硬度要求和工件大小而定,我们认为,回火后的硬度取决于回火温度,与回火时间关系不大,但必须回透,一般工 件回火保温时间总在一小时以上。
以上内容来源其他的论坛的,供大侠们参考哈。

游客

网友:
图纸要求的根据从何而来?这也是我的问题来源:零件的热处理要求如何写。这个还是实践反馈来的数据?这个数据经验很容易被安全系数掩盖,没有专门的实验也得不到这个数据。

网友D:
热处理要求根据工艺目标有的必须做,如退火为了容易加工、去除应力,调质提高性能、改变组织结构等等;有的可以省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我也想问。
比如一个45钢的齿轮,直径220mm,齿宽65mm左右。做到“表面淬火,40-45HRC”,容易控制 ...

只要材质正确,热处理工艺正确,达到目标没有多少难度的,建议你与热处理师傅交流一下。

游客

网友:
能与热处理的师傅交流最好啦,可实在是找不到
对,能与热处理的师傅联系上,直接咨询下效果会好得多。

网友:
那么大,调质根本调不透,做梦的吧,表面淬火变形大,最好高频

游客

网友:
"调质根本调不透",这话不妥当。调质的目的是提高综合力学性能,即外部强度高,心部韧性好。没必要全淬透。

网友:
顶石头的贴!

热处理的具体定性要求,
我感觉一个是工况要求(应用要求,磨损寿命),一个是经验。
看书上的数据,我感觉那都是一个框框而已。

对于我们想摸清楚这个工艺指标,我觉得可以和楼上有位朋友说的一样,和热处理的老板和师傅多多沟通。

递一颗烟,可能解决好几个理论难题,

游客

网友:
赞同你这个学习态度!一起加油!我也有很多工件要热处理。
谢谢支持,我是纯理论的学习状态中,实践的经验很欠缺,所以对于理论上不能计算或者来源不明的数据就无从下手了,对于不符合手册规定数据想追究个原因。实践和实验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一般我们重要的零件要切片看晶相组织的,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热处理工艺组合得到组织是不一样的,晶粒度也不一样,硬度上也有很大差别,典型的材料,典型的工艺热处理手册上有介绍,看看就懂了。另外对于一些重要的零件热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你选用的材料非常好但是不做好热处理很多性能根本不行,这样就太浪费了,可靠性也会大打折扣。

游客

网友:
对,说到底还是我自己遇到的工况没有到需要“斤斤计较”材料用量和强度的地步,所以在热处理的数据上处理得就含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的调质范围是HB217~255,不知道如何控制到HB280?另外为什么要求HB280?

通过改变回火温度来调整硬度,回火温度低,硬度就会变高。

网友:
找两本关于热处理的书先看看吧,入门了再说。

游客

网友:
嗯

网友E:
设计调质范围HB250-280是本身不想让零件硬度达到淬火,但也得比普通调质硬度高,高调质能达到一定的强度,多用于轴类,调质处理中需要硬度范围上限时,用回火温度的下限,但是从尺寸上讲,能调透的尺寸也就在40-50的直径之间,太高达不到效果,说的不对之处,敬请谅解------中博机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设计调质范围HB250-280是本身不想让零件硬度达到淬火,但也得比普通调质硬度高,高调质能达到一定的强度,多 ...

请问调透有什么好处?我看齿轮设计手册,直径、齿宽较小的话,他的调质硬度较高,反之相反。这点跟你说的一致

游客

网友:
小齿轮的调质硬度就是比大齿轮高,因为它比大齿轮转的圈数多,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调透有什么好处?我看齿轮设计手册,直径、齿宽较小的话,他的调质硬度较高,反之相反。这点跟你说的 ...

减少后续加工变形

网友:
谁有小订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处理要求根据工艺目标有的必须做,如退火为了容易加工、去除应力,调质提高性能、改变组织结构等等;有的 ...

在工艺手册上经常看到加工前退火,但实际一般很少看见为了容易加工而退火。

网友:
加工前退火是实在加工不动的情况下才做的--中博机械

网友:
省事就是省钱--企业法则

网友(2012-07-02):
硬度和温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方说我现在要设计轴,在计算轴的强度时,会考虑轴径和材料强度,但是对于热处理的作用和热处理后的强度 ...

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东西很多都要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