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展开式布置的缺点,请教

楼主(2012-04-28):
圆柱齿轮减速器的特点及应用,我将图中部分文字打出来:

1.结构简单,但齿轮相对于轴承的位置不对称,因此要求轴有较大的刚度。
2.高速级齿轮布置在远离转矩输入端,这样轴在扭矩作用下产生的扭转变形和在载荷作用下轴产生的弯曲变形可部分地相互抵消,以减缓沿齿宽载荷分布不均匀的现象。

对标准于圆柱直齿轮。我的疑问:
1.按照我的计算:先按扭转强度初步确定轴的直径,然后根据结构确定轴的最小直径,最后计算,发现许用值至少大于8~10倍的计算值,这样的话轴的刚度应该不可能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要求轴有较大的刚度”?
2.按照我的理解,扭转变形会造成“直齿”变“斜齿”,而弯曲变形会造成齿轮“实际啮合点”远离“理论啮合点”,两者的变形怎么就可以部分抵消了?一直想不出来这个模型到底是怎样的。我查了一下,发现圆轴的扭转角与轴径、扭矩、材料有关,跟齿轮的位置并没关系;阶梯轴的话,有点关系,我模拟计算了一下,远离输入端的确可以减少转角,见图。但如何与输入轴抵消还是个问题。

近来忙到蛋疼,专门看齿轮传动这块,郁闷死了。有路过的大侠,能否给我解析一下?谢谢!

网友A:
1.要求轴有较大的弯曲刚度
2.确实直观上不好想象,另外关键是扭转变形的作用是否就是使直齿变斜齿,而且弯曲变形和扭转变形是在两个垂直平面上的,所以不好想象,但弯曲变形大的地方扭转变形小,弯曲变形小的地方扭转变形大(远端布置时,距输入端越远,则扭转变形越大,弯曲变形越小),所以可能就这样抵消了,猜想...
另外圆轴的扭转角也与长度有关,即与齿轮的位置有关,长度越长,扭转角越大,而单位长度扭转角与长度无关,单独看表格里面齿轮那一项的扭转角,差别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求轴有较大的弯曲刚度
2.确实直观上不好想象,另外关键是扭转变形的作用是否就是使直齿变斜齿,而且弯 ...

谢谢回复!
1.之前说得不是很清楚。无论是弯曲刚度还是扭转刚度,按照我的计算,许用值都至少等于计算值的8~10倍,这是最保守的了。这种情况下,讨论轴的刚度还有多大的意义?
2.圆周的扭转角确实是与长度有关,而单位扭转角与长度无关。谢大侠指正!对于弯曲变形,我觉得无论远离输入端还是近输入端,装齿轮处的弯曲变形应该差不多(因为齿轮距离最近的箱壁的距离一定)。扭转刚度校核时,按公式用单位扭转角衡量。这样的话,齿轮布置在近输入端还是远输入端,弯曲刚度影响不大,但是扭转刚度会随远着离输入端而变小。最后回到问题,在什么位置两者达到最合适的抵消效果?

游客

网友:
“距输入端为远端的抵消效果好也是实际得来的经验”,这经验是相对减速传动说的吧,那么增速传动呢?虽然增速传动较少见,但我的确遇到了
可能只要来定性判断就行了,不要采用距输入端近的配置,有时候还会把齿加工成鼓形来减小因为弯曲变形而带来的载荷分布不均,可见因扭转带来的抵消效果可能也不是特别大,只是减轻,要求不高的话足矣,高的话不懂了..
根据轴的刚度计算得来的轴径大小是最基本要求,如果根据结构确定的轴径比这个大了那自然好,就根据后者来,就自然满足了刚度要求;距输入端为远端的抵消效果好也是实际得来的经验,而具体在什么位置应该也不用细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