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液压管名称解释,求助

楼主(2012-04-28):
派克液压管F381CACF1515081500和F381C9C9252512-6000各是什么意思谁有这方面的样本奉献一下好吗谢谢啦

网友:
这个好像电子版的样本不好找,我没找到
F381CACF1515081500
F  扣压式软管
381  软管系列
CA   左端软管接头形式(直通)
CF   右端软管接头形式(直角)
15   左端钢管外径
15  右端钢管外径
08  软管内径“划线尺寸” 表示08/16inch
1500 总成长度1500mm

网友:
楼上解释的非常清楚!

楼主:
sdlqwnu解释的有点看不懂 ,1515既然是钢管外径,那么下面的软管总成1212怎么又是左端接头规格。不明白?

网友:
派克的样本不难找呀,网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