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对边72六角棒有直接拉成的吗?

楼主(2012-04-28):
不锈钢304对边72六角棒有直接拉成的吗?是不是非要锻打成型啊?我们准备买一批材料,发现锻打出来的不管表面或尺寸都不达标

网友:
挤压料比较少,要特殊订货,有时市场也有,未必能遇到,

用德国快锻机打的料,就比较整齐,一般锻造厂的就不行,表面质量与尺寸都误差非常大,你要按工艺类别选择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