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负载敏感控制系统是属于泵控 还是阀控 ?

楼主(2012-04-28):
谁知道负载敏感控制系统是属于泵控 还是阀控 ??谢谢啦

网友A:
我觉得是阀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阀控吧。。。。。。。。。。

为什么啊   非常困惑这个啊  想知道这方面的内容 有什么好的资料吗

网友B:
泵阀共控,配合起来起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泵阀共控,配合起来起作用的

如果想建立液压系统的控制系统数学模型 那应该怎么建立啊 谢谢啦

网友A:
我上一个帖子说的有点问题,应该主要是泵控,那几个阀门除了补偿阀都是不可调剂,补偿阀只能调剂压力,对于运动速度,还是泵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一个帖子说的有点问题,应该主要是泵控,那几个阀门除了补偿阀都是不可调剂,补偿阀只能调剂压力,对于 ...

学习啦 谢谢

网友(2012-06-15):
    变量泵内部的控制本身也是阀控缸系统而已,在这个层面看,都是阀控系统。
    往全局看,对于系统来说,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只给指令到阀,如果执行器会动,就是阀控;只给指令到泵,如果执行器会动,就是泵控。
    而这个系统,只要方向阀不动作,不管泵如何工作,液压缸都不会动。所以应该是阀控系统

网友:
从楼主给的图看,应该是阀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