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铝合金门窗,一台冲压模具能完成几个不同形状孔的冲压吗?

楼主(2012-04-28):
菜鸟求教,如题,

网友:
做一个门窗,两套模具就搞定了

楼主:
哪里有卖的?是不是还要根据孔的形状去厂家定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卖的?是不是还要根据孔的形状去厂家定做啊?

买也可以,自已设计加工也行,要看你要什么样的模具,用什么样的冲床冲压,还有就是你的门窗做成什么样的款式,用标准的还是非标的铝型材。一般做门窗也就是那几项,门上的合叶孔,四个安装的卡口,门锁孔(侧孔和正面圆孔),一般是一套专做门的模具和一套专做窗的模具,部分功能是共用的。
我在很久之前做过一次,那时是公司建新厂房,搞装修,用的都是加厚的铝型材,国内找不到合适的模具,就自已开模,我代为设计。好多年了,那些图没有留下。模具很简单的,没有模柄,只有两个导柱和弹簧,导柱固定在下模,上模装导套,下面用等高螺丝拉着上模,不让上模脱出弹簧。用冲床直接压上模来冲孔。

网友:
可以买专用的铝合金手动冲床。在一套模具上所有需要的冲型和剪切都有!
可以联系李厂长,他厂专业做这方面的设备。
电话:13008283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