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阶轴加工:图上564的公差怎么保证?

楼主(2012-04-28):
请教下,大家.图上564的公差怎么保证啊

网友:
长度可是IT3-IT4

这个轴做什么的...

网友A:
为什么?有什么安装要求靠这个定位

网友:
这得用螺旋测微器检验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加工吧?
主要是控制同轴度。

网友B:
反定位。(用先车好的那端作基准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什么安装要求靠这个定位

是需要它定位。用3跟固定两个立板

楼主:
有没有高手出个办法保证精度而且成本又不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定位。(用先车好的那端作基准定位。

麻烦老兄具体说说工艺路线吧

网友C:
现在很多设计和出图的不知道怎么形容!中间距定位高这么搞精度?楼上说的反定位就是芯轴夹具。但保证精度也困难啊 !想达到他者精度就一条条搞。测量你又什么呢?无语

游客

网友:
老兄意见很大啊。“现在很多设计和出图的不知道怎么形容”

网友:
楼主可否把装配图贴出来供参考-中博机械

网友:
这设计有点问题,哪有这么搞的,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设计和出图的不知道怎么形容!中间距定位高这么搞精度?楼上说的反定位就是芯轴夹具。但保证精度也 ...

不是我意见大!我手机说出了很多认得想法!现在很多学校出来的更笨就不懂!不复合生产的设计有用么?

游客

网友:
niu

网友:
看这长度公差,还有这直径,这圆度和直线度,还有那个粗糙度。真让人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