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液压缸活塞长时间不下降?

楼主(2012-04-28):
如图,油缸伸出后(把重物举起来)就静止了,以后要保持长时间停留在一个位置,那么如何能保证重物不下降,油缸不蠕动呢,我的回路主要用了一个换向阀和一个单向节流阀如图。油缸发生蠕动主要原因应该是单向阀精度不够发生内泄漏造成的吧?如果加补压装置要怎么加呢?

网友:
楼主哪,单向节流阀不行 啊,要用液控单向阀,而且不下降是不可能的,因为油缸也有内泄露啊,除非你用带锁紧的液压缸。关健情况是有个允许范围在多长时间内下落多少。

游客

网友:
同意

网友:
我觉得 比起那两个阀门。双作用缸活塞的密封圈更值得担心。

网友:
要做到油缸不动,做法:
第一:叠加液控单向阀,不过液控单向阀有质量好坏,泄漏量不一样。加个好点的也许可以保证8小时下降一定高度。看你是否允许。
第二:叠加个电磁球阀,电磁球阀肯定是没有泄露的,只要油缸不内泄,活塞位置就不会下降。
第三:当然是加个蓄能器加液控单向阀了。这个是在油缸有一定内泄情况下,也可以做到保压。但是蓄能器压力设定也有一个范围,所以泄露也多少会有一些的。

网友:
你先根据下降的高度计算一下漏油量吧,根据这个再找找原因。如果活赛,阀都没有泻漏的话,是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
油缸采用双向液控单向阀或内置单向阀的换向阀,即使油缸内泄,但由于油缸两腔容积不同,则可以保压不降。
单向阀泄漏量通常有两种指标,分钟低(1分钟泄漏几滴)和 小时滴。
内置尼龙软座的单向阀,可以实现近乎零泄漏,即:小时滴级,可是实现长期保压,医院的手术床都采用这种单向阀,或内置软座单向阀的换向阀。

网友:
油缸的密封得更注意了,

网友A:
设计时就加机械锁定,水利上用的很多,液压推杆或者电动推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多,不过个人觉得加个机械锁定最可靠,但是结构负载,其实液压锁的泄露只要在允许范围内还是液压锁好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今天再次遇到,不得不围观一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就加机械锁定,水利上用的很多,液压推杆或者电动推杆

没见过,能发涨图吗

网友:
其实靠液压锁紧`,活塞式不如柱塞式效果可靠.柱塞式可以据缸口有无油,确定其密封效果〉单向阀不如液控单向阀.液压不如机械式。

网友:
要想长时间保持不动,只有机械锁紧能够实现

网友:
很难避免内泄的,一般都有个允许值,机械自锁最好的选择。

网友:
经常动作的话建议加个液压锁,如果不经常动作分别装两个球阀等到位后锁毕!不记成本的话可以考虑楼上的建议!

网友B(2012-08-10):
再好的O型机能的换向阀也有泄漏,换向阀关闭时,泄漏量足以产生蠕动。除非是水平安装,无重物下坠。
多数网友都建议用液控单向阀,但O型换向阀不适于液控单向阀,因为换向阀关闭时,由于管路憋压会导致液控单向无法关闭,油缸蠕动下降。建议采用Y型机能+双向液控单向阀。

网友:
建议用液控单向阀 ,但是很同时也要有机械辅助 例如链条等

网友:
用液控单向还是可以的,不过如果O型和液压锁配合不好,最好使用外控外泄的液控单向阀,而且最好不和O型阀配合,最好是J型阀

网友:
液控单向阀+蓄能器

网友:
加一个两位三通换向阀和一个液压锁配合使用,效果好点!!!

网友:
楼主可以在无杆腔进油口处加一个小型的蓄能器,当然这是下下策,是在补偿油缸和阀内泄露的。提高液压原件的密封精度才是最好的,还有你应该用液控单向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好的O型机能的换向阀也有泄漏,换向阀关闭时,泄漏量足以产生蠕动。除非是水平安装,无重物下坠。
多数网 ...

说的没错。必须是Y型配液控单向阀。可油缸的内泄露没法解决。如果使用不频繁可用球阀关闭。再不行就用机械锁死,最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