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的正确建模,我感觉没错了,发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2012-04-28):
想起来以前为斜齿轮在Pro/E中的正确建模头疼了一阵子,网上找来的模型都不正确。

今天放假,看书看累了,就又琢磨起来了。自己觉得作的应该没错了,发上来大家瞅瞅。

还有一种情况齿根圆小于基圆,变截面扫描时草绘截面时改动一下,另外齿根圆圆角没加。

这个建模的关键在于变截面扫描的参数设置。其实还是要深入理解斜齿轮的原理。

网友A:
实际上这种参数化的伞齿轮、斜齿轮、蜗轮、蜗杆等等的图很值钱,输入加工中心可以直接加工了,免去了去外协专用设备加工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种参数化的伞齿轮、斜齿轮、蜗轮、蜗杆等等的图很值钱,输入加工中心可以直接加工了,免去了去外协 ...

不敢苟同大侠的说法,这只是个造型是个玩意儿!齿轮加工手段有多种,采用加工中心还是少听!

游客

网友:
斜齿轮与直齿轮一样可以滚可以铣的,你应该到齿轮加工厂去看一圈,或者找本机加工手册翻翻,怎么个加工法省时省力你就全明白了。
斜齿轮跟直齿不一样,用普通机床很难做的,肯定要用专用设备或治具了,一般工厂肯定会跑外协,但大多数设备厂都有加工中心,外协做的钱肯定要比自己做得贵多了。

网友:
帮个忙怎么还要减威望呢?

网友(点评):
这就不懂了?

网友(2014-06-01):
小生以为并不可控

1、用扫描的方法给出,中间螺旋线应当位于何处,中间如何,两边又如何,结果一样吗?

2、扫描中选择的是截面垂直于轨迹,而圆柱斜齿轮的齿廓真的是这样么?

3、扫描中可以选恒定法向,但要做一些改变。

参见:ProE渐开线斜齿圆柱齿轮精确建模方程式曲线的创建和实例剖析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OrBZkU8W5SiBllrvcOTHJUt9bkS8yg_LmpgSk0Bpd-YcIwrGTwylzrg2XA3foZ87J_OdFZsZwdsAf0WfWhbzp-rpdMlhcz63N8ELQUmBwvC

PS:个人觉得这种方法有一定精度但第一条仍不能保证,不一定是真正的齿廓。

所以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计算大量齿面的离散点,用点集的办法得到齿曲面要比靠扫掠的办法得到的扫掠曲面可靠得多,且点较密集时,曲面更接近于实际,(因为这样才是可控的)。

具体可以去齿轮论坛,那里有很多高手。

网友:
实例教程很全面,有用

网友:
又是参数化的东东!顶下!

网友(2014-10-19):
本人做了自认为正确的斜齿模型给大家共享一下,欢迎指正。
1.模型纠正网上大多数资料用斜线投影方法获得的错误"螺旋线",而是用螺旋扫描扫描的螺旋线进行可变剖面扫描。
2.网上大多数模型输入变位系数后,分度圆齿厚不正确,因此纠正了变位齿轮齿厚错误的参数,使得变位齿轮分度圆齿厚为正确理论值。<齿厚径向平面角度关系式由“360/(4*Z)更正为(MN*PI/2+2*X*MN*TAN(ALPHA))/(PI*D)*180>
有问题联系279140860

网友:
把附件加上,该斜齿使用端面齿廓进行可变剖面扫描而成,因此本人认为法面齿廓为正确标准齿形,附件里面也有变位直齿齿轮的模型,欢迎大家指正。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MzNzgwfDUyMzRjNjYwfDE3NjA4OTUyOTF8MHw%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种参数化的伞齿轮、斜齿轮、蜗轮、蜗杆等等的图很值钱,输入加工中心可以直接加工了,免去了去外协 ...

对的,好!!!!!

楼主:
这老帖子怎么翻出来了。我这贴画的齿轮有误。看另外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老帖子怎么翻出来了。我这贴画的齿轮有误。看另外个帖子

那个帖子,齿轮发给我看看,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2016-01-24):
我有齿轮的模型,是韩国人画的,但不告诉我们中国人怎么画的,真是的

网友:
处理的比较复杂

网友(点评):
这是个错的。这个帖子不值得浪费时间去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苟同大侠的说法,这只是个造型是个玩意儿!齿轮加工手段有多种,采用加工中心还是少听!

小公司做样品做非标的可能会上加工中心。要是做产品估计不会自己用加工中心

网友(2021-09-08):
引用 网友B:

小齿数的公法线比较准,大齿数的差几个丝